一个很平常而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这两天一到一块主板华硕P5VD2-VM  SE 的板,开不了机,前两次重做系统后就可以了,这次要么装不进系统,要么不解压,好不容易装进了,开机比蜗牛还慢,光在windos滚动条那就要停三分中左右,过后就黑屏了,要等几十秒后能开机的话就显示欢迎界面,不然就停在那了,硬盘是好的,内存也换过,只有主板没换了,最后把硬盘也各了,还是不行,在其它机上可以用,就是在他那台机上不行,在其它电脑上装了在那台电脑上去解压都很慢很慢,停在windos xp  安装程序那很久都不走,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这个问题 可能是主板不好 兼容不好 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楼下的 高手来说吧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如何,不行的话再做南桥

网友:
BIOS版本低了,刷个最新的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你拔除所有外围设备光裸机是一下.

网友:
传个科图,解压到安装程序就停了

网友:
开机摸下南桥烫不,南桥问题你那情况较多;但也不急着做桥,多去确定再动

网友:
还有就是看下各个接口有没短路,进水腐蚀烤板也去试下

网友:
外设的工作都做过,系统后换了几个,现在能装的系统解压真的太慢了,看来问题在主板了,像这种问题真是弄人呀...

网友:
查下硬盘       或换内存上装看看

网友:
一般我建议换cpu

网友:
我碰到过的机子是内存的问题,刚才看个哥们的帖子也是这种状况,是CPU,你仔细查下,然后不行就吧所有的驱动都去掉安装试试

网友:
你说的像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这问题我没遇见过

网友:
是不是amd?先换u,再换电源、硬盘线

网友A:
硬盘与内存的问题多点。经验~~~

网友:
看来电脑要么没有问题,有问题了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与内存的问题多点。经验~~~

主板换了还是慢,的确在硬盘上,硬盘能读,也可以分区,格式过,前面能进的时候检查有个什么病毒,一杀毒就系统崩溃,现在系统装就是慢,硬盘有故障了,现在PQ分区都慢的要死,换个就没事了,我想问下,硬盘能读能格式,就是装系统不行,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换了还是慢,的确在硬盘上,硬盘能读,也可以分区,格式过,前面能进的时候检查有个什么病毒,一杀毒 ...

十有八九都是那硬盘上的缓存芯片有问题~~~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