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服务器在网络中的接入问题

楼主(2011-07-15):
交换机都是普通百兆交换机!如果按照我以下这种网络结构设计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形成回路?
从路由器的四个口分四路线到下面四只24口交换机;
再从四只24口交换机拉四根网线到另外一只八口交换机;(也就是说这只八口交换机就接游戏主机和四台交换机。)
这样的设想是:平时互联网数据由四只交换机直接从路由器上调,同步更新大量游戏数据时,四只交换机又可以从八口交换机调,四只交换机两头调数据,互不干扰,这样是否行得通?
大家通行的作法,一般主控交换机千兆,接二级交换机和服务器,然后二级交换机再接客户机!但目前不想更换交换机。

网友:
最好画个图出来,这样不直观,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网友:
再从四只24口交换机拉四根网线到另外一只八口交换机;
--------------------------------
这样做就是环路了。

网友:
够呛!!局域网结构还是树形的最科学。接主干交换机最好,你现在相当于把路由器当主干交换机,那路由的负荷能低吗????

网友:
画一张简易的网络拓扑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应该行不通。如果行通的话。我想效果是一样。100M嘛。为什么不搞1000M的呢。现在又不贵。

网友:
纠结啊~~这个网络结构其实也不复杂!
去掉上面的路由,肯定行得通,去掉下面的8口交换机也肯定行得通。就是加在一起不知道怎么样!
楼上说的行通的话,效果一样怎么会呢?游戏数据和上网数据不在同一条线上,就排除了拥堵!
当然如果千兆的网络的话这一切也没必要搞了!

网友:
怎么这样搞啊! 有必要吗?  可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样搞的原因是,游戏服务器数据量太大,二级交换机的级联端口被大量游戏数据占用着,从而影响到网络数据从级联口的通过。我的设想是二级交换机读取网络数据和本地的游戏更新数据从两个口分别进来!

网友:
二级交换机的级联端口被大量游戏数据占用着,从而影响到网络数据从级联口的通过。我的设想是二级交换机读取网络数据和本地的游戏更新数据从两个口分别进来!

网友(2011-12-31):
我认为这样是没用的,不信你可以试下,因为哪些游戏数据还是要通过路由器的,你是不可能让它只通过交换机的。。。。。。。。。

网友:
是用网维的游戏更新,平时网吧游戏主机的数据流量还是蛮大的!
前段时间己经改成了千兆树形结构了,不试了!

网友:
好贴,值得收藏,大家都顶

网友(2012-03-18):
百分之百的回路构思。网吧组网,坚决不从路由器上作分支,无三屋交换机也必须有一个主交换机来分接其他交换机

网友:
根据楼主的拓扑图来看,所有的IP数据还是要经过路由,而且由于生成树协议,这样设计的能不能用还是个问题。
而且当网络大到一定程度了,三层交换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