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电脑维修中的“八先八后”

楼主(2011-07-15):
新手入门——电脑维修中的“八先八后”

相对于其它电器产品来说,电脑是一个容易出这样那样故障的东东。电脑出故障了,是许多电脑爱好者头痛的事情,该如何来应对及解决我们所遇到的电脑故障呢?在此我总结撰写了一篇电脑维修中的八先八后维修法则,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先调查,后熟悉
无论是对自己的电脑还是别人的电脑进行维修,首先要弄清故障发生时电脑的使用状况及以前的维修状况,才能对症下药。此外,在对其电脑进行维修前还应了解清楚其电脑的软硬件配置及已使用年限等等,做到有的放矢。
实例解析 ―― 如一操作系统为PWIN98第一版的电脑在使用中频繁出现系统死机与非法操作提示增多现象,十分恼人,该用户准备重新格式化磁盘重装操作系统。笔者觉得不用这么麻烦,笔者仔细看了其电脑的配置与软硬件安装情况并用杀毒软件查毒后……经笔者询问,该用户称最近安装了新版的IE6浏览器,会不会是IE6浏览器与其系统兼容性不好呢?笔者尝试在添加/删除程序栏里卸载掉新版的IE6浏览器,重新启动电脑后,故障现象不再频繁发生。所以对于这类故障不忍将新安装的软件或硬件或驱动/DirectX等卸掉如不能解决问题再做动大手笔的维护工作。
二、先机外,后机内
对于出现主机或显示器不亮等故障的电脑,应先检查机箱及显示的外部件,特别是机外的一些开关、旋钮是否调整外部的引线、插座有无断路、短路现象等,不要认为这些是不关紧要的小处,实践证明许多用户的电脑故障都是由此而起的。当确认机外部件正常时,再打开机箱或显示进行检查。
实例解析 ―― 一电脑在搬动位置后出现主机不亮(主机风扇也不转)的故障,该用户认为是主机电源年久失修被损毁,打开机箱准备拆下电源更换。笔者观察其主机和显示器分别用一根电源线从电源插座连接,而显示器显示正常。本着先简单后容易的原则先将主机的电源插头换一个电源插孔试之,无效,便将正常使用的显示器电源线取下连接主机,主机恢复正常。将问题线接上显示器,也不亮,证明问题就来自这看似不起眼的电源线(内部断路)。
三、先机械,后电气
对于光驱及打印机等外设而言,先检查其有无机械故障再检查其有无电气故障是检修电脑的一般原则。例如CD光驱不读盘,应当先分清是机械原因引起的(如或光头的问题),还是由电气毛病造成的。只有当确定各部位转动机构及光头无故障时,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
实例解析 ―― 一购一年多40速光驱,故障现象为读不出盘。笔者接手后,拆开光驱先观察了一下光驱的内部结构状况,此款光驱为全钢结构,一般应不会存在较严重的机械情况,笔者也没有急于在它的光头和加大激光头功率上进一步摧残它。放进一张碟片,笔者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碟片的旋转及光头给件的动作,下进等电机的进退情况,发现碟片的旋转基本正常,电机的进退也没太大问题,反而光头组件在空载或加碟片的情况下,在滑动杆上滑动十分吃力,关掉电源,用手轻轻推了几下光头组件使其在杆上滑动,有很明显的迟滞感。这时笔者再重点观察这款光驱的滑动杆,见其上边原本应白色的润滑油已变成了浅黑色,拿到光线较强的地方甚至可见密密的灰尘杂质,难怪滑动不灵活了。先用纯酒精将滑动组件上的已含杂质的润滑油清理干净,然后再重新加上新的润滑油,然后重新试机,读盘恢复正常。
四、先软件,后硬件
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排除硬件问题,这是电脑维修中的重要原则。例如WINDOWS系统软件的被损坏或丢失可能造成死机故障的产生,因为系统启动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的过程,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错误,如果存在损坏的执行文件或驱动程序,系统就会僵死在这里。但电脑各部件的本身问题,插接件的接口接触不良问题,硬件设备的设置问题例如BIOS,驱动程序的是否完善,与系统的兼容性,硬件供电设备的稳定性,以及各部件间的兼容性抗外界干扰性等等也有可能引发电脑硬件死机故障的产生。我们在维修时应先从软的方面着手再考虑硬的。
实例解析 ―― 一台电脑启动自检后,在屏幕上显示“No ROMBasic,System Halted”信息后死机,硬盘灯也长亮不熄。排除了硬盘坏道的原因,很明显造成这一故障的原因是硬盘的引导程序被破坏,造成系统找不到硬盘而死机。修复这种故障的办法很多。如大家可采用KV300,它能很轻松的解决硬盘引导区被破坏的故障,其使用方法很简单大家可参考下KV300的说明文件笔者在此就不多话了,而如果你没有它那么也可用软盘启动电脑后在纯DOS状态下,执行特别的“FDISKMBR”命令,它也可强行将正确的主引导程序及结束标识覆盖在硬盘的主引导区上,但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命令有一定的危险性。
五、先清洁,后检修
在检查机箱内部配件时,应先着重看看机内是否清洁,如果发现机内各元件、引线、走线及金手指之间有尘土、污物、蛛网或多余焊锡、焊油等,应先加以清除,再进行检修,这样既可减少自然故障,又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践表明,许多故障都是由于脏污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会自动消失。
实例解析 ―― 一电脑在一次打开机箱安装一新显卡后,出现重新开机后显示器黑屏,机内喇叭发出连续的长声嘀嘀蜂鸣报警声。故障分析:机箱内喇叭发出连续的鸣叫,这是典型的内存报错故障。虽然说大家在拆机或搬动电脑时有可能并没有去动内存条,但是内存是个精密东东,它的大敌就是灰尘,而你的电脑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机箱内就很可能铺上薄薄一层余灰,而和CPU靠得较近的内存更是最大的受害者CPU风扇吹来的灰尘,很可能给你的内存上铺上厚厚一层,稍有震动灰尘就有可能掉入内存插槽里,引起局部短路或接触不良,造成起动电脑时显示器黑屏和机箱内喇叭报错。对于这种情况,你肯定应该先检查内存的安装情况,可用手先按几下内存再开机,看其接触是否变好,如还不行;那么你可以将内存取下,先将内存表面的灰尘打扫干净,然后再用小号细毛刷仔仔细细将内存插槽内清扫干净,然后重新插好内存故障一般就可排除。
六、先电源,后机器
电源是机器及配件的心脏,如果电源不正常,就不可能保证其它部分的正常工作,也就无从检查别的故障。根据经验,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在机中占的比例最高,许多故障往往就是由电源引起的,所以先检修电源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实例解析 ―― 一台15寸显示器出现无光栅无图像且能听见电源发出明显吱吱声的显示故障。故障分析:从故障现象分析来看电源电路,行扫描电路,主要负载电路有故障是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由于电源发出吱吱声表明开关电源已工作,因此表明开关变压器以前的电路基本无问题。首先用万用表检查五个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结果发现电源滤波电容器C117的正极端为0V,而正常应为名5V左右,显然不正常,这表明其周边电路元器件存在短路或开路现象。使用测量电流的方法发现L105电流很小,进一步怀疑其前面的整流二极管VD106有问题,用替换法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七、先通病,后特殊
根据电脑故障的共同特点,先排除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常见故障,然后再去检查特殊的故障,以便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由面到点,缩短修理时间。
实例解析 -- 一电脑在更换主板重新启动电脑后出现电源灯亮但系统不自检显示器黑屏的故障。打开机箱,仔细观察,发现CPU风扇正常运转,关掉电源后仔细检查板卡的安装,重点重新安装内存条及显卡,检查主板的相关跳线等情况,确认无误,遂采用最小系统法排除故障,去掉硬盘光驱等的连接线,只保持主板,CPU,内存,显卡的最小系统,开机后系统顺利开启。便重点检查光驱和硬盘的连接情况,当上好光驱后上述故障重新出现,难道是光驱没上好,该光驱单独接在IDE2总线接口上,笔者检查发现,该光驱连接用的IDE线接头上无防反插的凸块,难道是接反了?仔细一看果不其然,正确上好后系统正常起。
八、先外围,后内部
在检查电脑或配件的重要元器件时,不要先急于更换或对其内部或重要配件动手,而应检查其外围电路,在确认外围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配件或重要元器件。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更换配件或重要元器件了事,只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维修实践可知,配件或重要元器件外围电路或机械的故障远高于其内部电路。
实例解析 ―― 一单位里的PC,硬盘在正常使用中,只是重新启动了一下电脑后,硬盘便找不到了,据该电脑的操作员称,这硬盘前两天也曾出现这这样的毛病,但过了一会儿自己又找得到了,今日上班时,在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只是重新启动了电脑,系统便再也找不到硬盘了。打开机箱一看该硬盘为三年前购的西数32G 硬盘,由于被经常拆卸来拷贝数据显得很旧。对于这类故障可首先检查IDE硬盘线,换新后无效,试着换个电源插头重新插紧,开机后硬盘忽忽的动转起来恢复正常,搞掂!装好配件合上机箱盖板,再重启,奇怪的是硬盘又不见了踪影……如此反复几次,硬盘无法正常使用,但笔者只要将硬盘电源线插拔几次,便又能恢复正常。会不会是硬盘电源接口内的接线柱有接触不良,取下观察,并无生锈或起卤现象。用万用表来检测接线柱与硬盘电路板上的接线柱焊点间的导通情况,笔者发现有一根柱(5V)要用表笔抵紧才能导通,排除了接线柱表面氧化或焊点虚焊等情况,笔者花3元购来一电源线转接线,剪去接头剥出铜线,将其一一按顺序在硬盘电源部分电源插口接线柱在电路板上的对应焊点上一一焊好,将电源转接线的公头插上主机电源线的一个母头,重新开机,PC又恢复了往日的正常。
本文章由myhome31提供

网友(2014-03-18):
通读了,谢谢楼主总结出“八先八后”的好经验。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我要努力学习

网友:
写的很好啊   感谢

网友:
写的真多啊。。。。。。

网友:
楼主说的正解。

网友(2014-05-12):
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学习中,谢谢

网友:
太棒了,看完后,对我今后的维修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网友:
有道理,以后修机的时候会注意这8点

网友:
撸主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有很多借鉴之处

网友:
学习 了,  真心实用 新手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