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后不转了该如何下手?

楼主(2011-07-15):
首要的问题,能弄到图约么?  希捷酷鱼ST3160815AS,160G,7200.10的硬盘

如果没图,该测哪些地地方?

还有些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有些东西烧了

南门二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检查一下3R3和1R2是不是烧了

网友:
檢查一下是不是擊穿了 。如果擊穿路去掉就ok路。

网友:
用橡皮把銅泊擦干淨

网友:
我想知道电路板应该从何处下手,比如说不通电

网友A:
应该先测给马达供电的三个点有没有电压吧?如无电压或电压低,再往上级查!还要试试那些芯片有没有发烫的,会不会是芯片里面击穿短路导致没有马达驱动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测给马达供电的三个点有没有电压吧?如无电压或电压低,再往上级查!还要试试那些芯片有没有发烫的,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查一下电机供电电路有无电压,还有硬盘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