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七彩虹的4860的显卡帮忙看下这个电阻

楼主(2011-07-15):
谁有七彩虹镭风4860-GD5 冰封骑士3F 512M显卡 帮忙看下这个电阻啊 不小心把这个电阻碰掉了。。。。。。。电阻位置 右下角的电阻R510

电源芯片采用的是UP6161 芯片定义为
掉的电阻为6脚的那个反馈电阻。  那个朋友有这个板型的显卡帮忙看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你直接焊上个电阻 不就得了,一般阻值都不大

网友:
老大有可能你想得太复杂了哦。现在显卡是什么现象啊?不显示,还是其它……?

网友:
上个一样大小的电阻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确定那2个反馈电阻 掉的是R1还是R2 然后计算下那个电阻大小基本可以算出来 核心电压除以(R1+R2)乘以R2=0.8V  这样计算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