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ENQ 42吋,影像左右颠倒,亮度太亮,闪烁

楼主(2011-07-15):
一台benq42寸液晶显示器,送来时逻辑板破了一个洞,换了一片的新的逻辑板,邏輯板~T420HW07 V2,结果变成影颠倒,屏幕闪烁,也把旧的24c64跟新的24c64对调,情况依旧没有改变请教板上大大是什么原因
要如何处理   故障視頻請點閱
请点阅故障影像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9r4IBERzmU

网友:
视频打不开 你要确定你换的逻辑板是否好的 另外仔细对比两块逻辑板有没有不一样的部分 我看到你图上逻辑板的右上角有个像flash一样的储存芯片 调换试试看吧 有时候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
全新是好的

网友:
不行就在换一块、、、

网友:
这个东西的存储应该有两个以上,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的存储

网友:
板是不是有问题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