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救

楼主(2011-07-15):
直接上图
PL6这个电感电压为0.68.感觉不对,好像从来没有看到那个电感上有这个电压。所以就找出图纸。但是看到图纸傻眼了。这是什么电路好像都没有见过。那位大哥还能分析一下呀。小弟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充电 电路 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图看不太清,我大概给你说下。
这是一个电感降压式DC/DC变换电路。
TL594为DC/DC变换器控制电路芯片    PQ20为开关管     PL6为储能电感
PQ20导通时,电压经PQ的S,D极通过PL6为后级负载供电,同时PL6开始储能。
PQ20截止时,PL6,PC98,PD5构成回路,PL6开始放电,继续为后继负载供电。

网友:
一眼就能看出是充电电路,不错

网友:
VCHG  就是充电电压

网友:
呵呵正是如此

网友:
图很模糊,看不清,充电电路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