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1M报警

楼主(2011-07-15):
    笔记本接手时候电流跑的应该是显卡不过,此本是集成的,拆下后现在现象是四短三短的报警,各电压都出来了,另测PLT-RST有CPURST无法测,打内存波形也有,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报警声也不知道是什么含义,求教各为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集成的,现在没思路,想找个BIOS先刷一下,但是又找不到,实在不行只能焊下北桥试试了,现在主要是弄不清报警含义,要不就有目标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风扇报警!

网友:
这款机器无风扇可以亮机的吧好象,以前修的口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