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苹果笔记本怎样安装GHOST XP系统 看不懂

楼主(2011-07-15):
苹果笔记本怎样安装GHOST  XP系统 看不懂,哪位兄弟不啬请赐教

网友(点评):
直接安装版 能开机最好把驱动备份好 省事

网友:
变色龙引导安装

网友:
需要下载一个专用安装程序

网友:
哪位兄弟接触过麻烦赐教

网友(点评):
在下 曾经在坛里发过类似的帖子 如不嫌弃 请师兄看看 说得不对的 请多包涵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0811-1-1.html

网友:
应该是不能安装GHOST的,只能硬装

网友:
没有安过    遗憾

网友:
ghost可以。要先用工具格式化了。不然GHOST不认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是XP的?看不懂

本身现有的系统,是苹果专用系统,全英文的,翻译出来大概的意思。这图片是待改GHOST XP系统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以下是在网上搜到的教程:
Apple电脑公司在周三表示,它已经推出了一个公开的beta版Boot Camp(体积83MB),这个软件使得Windows XP可以原生的运行在基于Intel处理器的Mac上。现在苹果的网站上已经有下载了,而且还附带了教程,以下是该教程的中文版本,系统需求:

  1.Mac OS X Tiger v10.4.6
  2.最新版的Firmware升级
  3.10GB硬盘剩余空间
  4.Intel核心Mac
  5.空白可写入CD一张
  6.打印机-可以打印本操作指南
  7.Windows XP SP2安装盘

安装步骤:

  1.首先确安你的电脑符合上面所列出的系统需求。
  2.Boot Camp将自动烧录一张刻有Windows所需要的驱动光盘。
  3.软件会引导你装Windows XP,同时引导你进行Windows分区操作。
  4.最后插入Windows XP安装盘,重新启动,然后安装Windows XP系统。
  5.安装后需要重启一下Mac电脑,将步骤2中的CD插入光驱里,安装驱动程序。
  6.不要忘记随时升级你的Windows操作系统。

网友:
上个月装过一次苹果笔记本,可以GHOST安装,只是装之前是本子就是XP系统,系统出了问题,进不了桌面,拿到我店里说要装系统,收费100元,爽啊,苹果的东西贵,维修收费也应该比别的机子贵!哈俣

网友(点评):
苹果的和惠普的最少100块 要么不能装 难搞的地方都叫别人给搞完了 你是捡现成的啦

网友:
苹果的机子是不好装系统,以前都是他们自己的专利,现在不知道改进得如何

网友:
封闭公司的东西还是比较少接触!

网友:
  郁闷了。那个牛人能xp下装系统。只有把ghost的文件复制到其他分区去。他是不能直接覆盖c盘,c盘在使用中怎么可能格式化呢?
然后是重启进行覆盖c盘,在重启开始安装的

网友:
如果要双系统就不要安装Ghost版本,要是 只要xp就随你了

网友:
图片上的是苹果系统吧!!!
直接开机 用光盘引导,全屏从新分区。再GHOST安装XP。

网友:
正常做就可以了 只是驱动需要 BOOTCAMP

补充内容 (2011-7-27 19:40):
你做过吗 你是不在胡说呢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在胡说啊!

网友:
还没见过苹果的呢

网友:
没装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没装过。

网友:
- -没接触过来学习下

网友:
高档东西!还没玩过

网友:
单Windows可以用Ghost安装,驱动旧版的苹果带有光盘,新版的可以到苹果系统用BOOTCAMP下载。一般只有这些途径得到驱动,不然很多的硬件无法驱动上。至于如何安装单个系统或者MAC与Windows双系统,说起来挺复杂,做起来有些繁琐,装MAC和XP还会有个小问题要解决……如果电脑没有重要数据,那就花些时间研究吧。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可以装双系统 一般苹果系统和Win7
ghost苹果不支持的

网友:
只吃过苹果,

网友:
我也想学习 ,好像还是没得到结论 。。。。没有牛人出现吗?

网友:
安装应该没有问题,就是驱动会比较难找一些

网友(2012-01-22):
一个样的安装。。

网友:
好拉风系统…………

网友:
苹果的分区格式和XP不一样的

网友:
给苹果本装过win7,用的安装版的,ghost版的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上百度上搜一下应该有解决办法

网友:
我也不会,去BAIDU吧,一大堆资料

网友:
1苹果系统安装一个boot camp的软件。
2划分出windows分区
3安装
(镜像版也可以用,但是得用img那种,苹果系统不支持ghost)

网友:
见过一次苹果的,没装成,连人家原来的系统也没了,......................悲剧了~!

网友:
没玩过,在我看来苹果电脑就是个奢饰品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2-09-19):
我还是没看懂怎么装系统,上次我看到我师傅在装,本想看个清楚,结果我有事去了,没看着。

网友:
个人建议:苹果装XP尽量不要用GHOST。因为可能会和苹果的引导有冲突。
               用XP的安装盘最保险。曾经我用过XP GHOST给苹果安装XP。最后导致苹果分区无法加载。
               很麻烦的
               如果要用XP安装盘安装 以下是步骤:
               1:将盘放进去,然后开机选择进入苹果系统
               2:找到苹果桌面顶端的实用工具菜单-->BOOTCAMP
               3:里面有相应选项,包括调配XP和苹果分区大小
               4:按照提示一一设置完后,重启直接安装。
用XP安装盘安装很少会出现不兼容现象,但它也有缺点,XP安装好后可能无法再划分子分区了。如果是WIN7的话则可以通过带数据分区或者在WIN7安装时直接把苹果划分的WIN7分区删除,自行重新划分即可

网友:
苹果的 系统是不怎么好装   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
这个 自己动手操作一边 的话 就可以了 , 我也是 这样学会了。

网友(2014-03-06):
那就装纯净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