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8-600-U2 坏了 大家遇到还多啊?

楼主(2011-07-15):
据说该显卡已经是告别显卡门系列了!兄弟们在维修中发现坏的还多啊?我一DV4 本本!客户说不小心提到电源开关 发现没断电 晚上睡觉下载东西 早上起来发不了机了 拆机测了下 发现LCDVCC 的开启信号 无高电平 打对地也无断线!显卡供电都正常!电流上到1.08 裸板!有一次小跳变到1.3 版号是LA-4102P。 基本还能判断显卡坏了?

该显卡升级版应该还是G98-600-U2吧!

网友:
都没人换过?

网友:
这种显卡很少坏,一般多数坏了以后也是短路多,很少有不显的,花屏的也不多。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显卡上面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是短路显卡就是坏啦!

网友:
关键现在LCDVCC 开启信号都没发过来

量电容不短路!

网友:
此信号没有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看基地不少朋友是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说屏线容易被压断 我是外接都不显示!估摸着显卡坏了!

网友:
兄弟们 帮帮忙啊!内外都不显示 不上散热器电流能到1.1 继续上!上铜管散热器 在0.95 上下跳 上下跳就是跳不上去!

网友A:
做显卡了,不行就查屏供电

网友:
客户说不小心提到电源开关 发现没断电
顾客撒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了,不行就查屏供电

屏这边都查过了!也不断线 +3V  和总线都有电压 都不断线!关键外接也不亮!电流已经到0.95了!大小写灯也不亮!

网友:
行不行先做下显卡看看,如果系统供电都正常的话基本就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换

网友:
这种显卡还没遇到过。希望是显卡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