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屏116的故障要维修什么...?

楼主(2011-07-15):
请问蓝屏116的故障要维修什么...?
请发表各位大大的想法和经验...
蓝屏116

网友:
蓝屏的故障,先用好硬盘重装系统测,内存最好也换掉。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显卡等有问题。

网友:
我都做过了...难道说我买的芯片都是假货...?!
我换了好几个NVIDIA G61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