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841电源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开机指示灯不亮,换了开关管,6841 1M和0。33的电阻。IC周边其它的都测过,好的。断开负载后通电,开关管。6841就烧了二次,光耦测过,是正常的,我应该如何入手,电压都没机会给我测。

网友:
变压器呢?某地方有短路

网友:
新的6841经常出问题。。

网友A:
确认开关管截止反峰高压吸收回路三只元件是否良好 一只二极管 一只电容 一只电阻 电路接正300v

网友:
变压器坏了?这东西也会容易坏?如果坏了,我应该选用多少输入输出的,谢谢

网友(点评):
变压器用线较粗 匝数很少 几十圈吧 修了N个液晶 从没有一个坏的

网友:
变压器不会坏的  重点查开关管G极所有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开关管截止反峰高压吸收回路三只元件是否良好 一只二极管 一只电容 一只电阻 电路接正300v

是在D901 c903 c906这个回路吗

网友:
问一下 如果我不接上开关管,通电可以测吗?应该不会烧元件吧

网友:
烧开关管 在保险位子串60W灯泡修电源不会烧原件   重点检查大电容 尖峰吸收原件  12   5V输出整流管  在就是变压器初级线圈短路了。

网友:
烧开关管应该上了新的开关管之后测量对地阻值,可以取12V 5V和300V的电容,如果测的对地500欧左右的话应该没短路,实在一点就是保险处挂个灯泡防止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