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40N显示器电源板12V变成了15V,求解

楼主(2011-07-15):
如题,不好换板,想修好。有图麻烦给个,高压换了通用的。谢谢!

网友:
麻烦各位,在线等。

网友:
电阻有变大的,变压器,IC 多啊!~慢慢测吧

网友:
有没有接负载测,如果没有接负载,电压是会偏高的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出了问题,那位大师给个图纸,谢谢!。

网友:
只要3.3V正常。高压不工作是12V是15V的。就算15V也应该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晕,老大这是正常的啊,是12V到15V电压啊!现在高压板都是宽电压的了

网友:
唯冠的显示器电源板,高压板不工作的情况下是15V的

网友:
同意你们的看法

网友:
三星的电源板我就没有量到有12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