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印有黑点

楼主(2011-07-15):
一台HP1213NF的一体机,打印 扫描都正常,就是复印的时候复印出来的东西上面有一片黑斑,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充电棍问题,还有粉仓刮板漏粉也会造成一点点黑斑

网友:
谢谢指导,我去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玻璃台脏了  擦擦扫描头

网友:
扫描和复印都是在一个地方吗?看下玻璃台看看

网友:
用酒精擦一下扫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