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塑7N60替换2N60

楼主(2011-07-15):
一个杂牌电源上电暴保险丝
4个RL207击穿3个,全部更换
2个13007全部击穿,更换
上电ok
没有一会保险丝暴掉,检查13007,整流桥没有击穿,2N60击穿

淘宝网买了几个全塑7N60替换2N60,结果不上电,是不是全塑的替换不了

网友(点评):
大代小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兄弟,杂牌的就别修了,没有意义,修好了也用不住,研究研究可以,另外淘宝是有2N60的

网友:
练技术嘛~

网友:
这是因为场效应管的跨导率差异过大造成的。2N60导通时其D、S间压降很小,而7N60就大得多了。

补充内容 (2011-7-18 13:09):
双通电子:对“7A”与“2A”的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上述指的是饱和压降,与漏、源极的电流,关系不大吧。

网友(点评):
不会吧?应该相反,7A的比2A的导通电阻小,压降也小。

网友:
我买的2N60好像也是全塑的~~

网友:
刚买回来没有几天。就烧了两。唉~~~

网友:
你肯定还有零件没有换干净!

网友:
应该是还有元件损坏的,还有就是元件上机时应该测量一下,比如13007最好配对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有零件没有换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