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在线等········!!!!USB光针鼠标拖动很慢 在控制面板上调了还是慢

楼主(2011-07-15):
USB光针鼠标拖动很慢 在控制面板上调了还是慢 怎么解决?是不是那个感光
二极管
的原因
控制面板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鼠标坏了?你不会打算修这个鼠标吗

网友:
修鼠标好啊 现在都没有人修 市场大啊

网友:
修 鼠标 耳机 键盘 电池.....无语

网友:
查发光二极管,ic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一下光电鼠标试一下

网友:
鼠标都坏不掉的 鬼才修这玩意

网友:
最直接就是换个鼠标试试了,这个没什么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