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简单维修过程

楼主(2011-07-15):
g31主板简单维修过程
客户拿一块g31主板蓝色小板,说是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根据一往这种情况大多是12v短路保护,不插12v小4口开机不保护,心想又是cpu供电的mos管短了,去电用万用表测没测到短路的地方,想了下是不是cpu核心供电带负载能力差,直接上假负载12v小4口也插上,不保护了,测试卡上没复位,于是先查供电,查到内存供电1.8v变成了0.2,这样就好办了,断电测内存供电的mos管没坏,测对管的g极没控制d极3.3有,于是就怀疑控制g极的八角小芯片坏了,看下型号   ,没找到没,上网搜下看有没代换的,没搜到但搜到了个pdf,这样也行看下工作条件,5脚供电没电压,对地阻值为0,心想完了真的是芯片挂了,把它拆下测了下下还短,直接把5脚供电的贴片滤波电容去掉,不短通电试机正常

网友:
台式机电容短还挺少的。。

网友:
很细心,我还没碰到主板贴片电容短路的呢。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贴片电容短路的 楼主厉害

网友:
在显卡显存供电上有次出来不电压,是9214控制,BOOT连接电容短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