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个系统吧用在笔记本上的

楼主(2011-07-15):
给推荐个系统吧用在笔记本上的,有些系统安不完老蓝屏。谢谢了!

网友(点评):
安装版的吧 自己备份驱动或者 自己去官网找驱动

网友:
你的笔记本什么型号啊,有的笔记本硬盘接口不支持XP ,需要进BOOS里改的。
系统什么版本的都可以,看问题出在哪,考完进系统蓝屏还是解压包蓝屏,如果是后者可以把驱动包去掉不安装,等装完系统在来安装驱动。建议装WIN7吧。

网友:
解压时蓝屏,谢谢!

网友:
驱动都去掉 自己备份好或者去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