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用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1-07-15):
     东芝M300接电池不开机,接适配器能开,开了拔掉适配器后断电。接上适配器进系统提示电池“75%可用,正在充电”,不管充多久都是显示“75%可用,正在充电”,电池充不进电,单接电池也不能为笔记本供电。开始怀疑电池问题,换了块新电池还是一样故障,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那的问题....还有为什么单电池不开机,电池左右两端应该有10.8V左右电压,但是电池两端没有,新的电池也没有,第四个脚上有2.5V电(电路图上电池槽第七脚),后接个PR146,但是实际电路板上空着在,没有这个PR146,是不是有触发信号什么的?另外ISL88731坏了也能导致电池不能开机?
适配器供电图:

电池供电图:

充电芯片图:

补充内容 (2011-7-16 14:08):
PQ20的5678脚上有18.5V,1234上没有电压,PQ21上所有脚都没有电压,PQ18的1脚和3脚有18.5电压,4脚没有电,isl88731的2脚有18.5电压,17脚有2.5V电压。怀疑是isl88731的问题了

网友:
给出的电路图看不出什么,查电池放电线路
pc23,22,24,7电容击穿也会没电压

网友:
电池能认到,说明IO没大问题。现在是主板不能给电池充放电,查88731工作条件。50%换他直接好。

说得有道理

网友:
88731外围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一个个在测试,提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了,88731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充电电流太小了  导致冲不上电

网友:
有些是EC的问题  你加焊一下  上次修一台换掉才好

网友:
ec换了还是不行,陷入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