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 有声音 前后插孔都没有 没静音

楼主(2011-07-15):
如题  声卡  声卡驱动都在 确定耳机音响是好的  就是没声音 大家给个意见

post_deleted

网友:
你看看跳线接上没。。。。。把驱动重新装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声卡芯片挂了

网友:
前后都没有的话。一般都是声卡驱动有问题~~其它都是浮云。~~这是经验啊~~~如果是品牌机的话。可能是前面板接口有问题~这样会导致前后都没有声音。。。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 没动过机箱里面的东西

网友(点评):
那你就用第三种方法啊,用自带光盘驱动。

网友:
首先要驱动安装对,要不就是声卡芯片挂了。还有ASUS的有些主板有时要用专用驱动。

网友:
这奇怪了。用PE试一下有声音不。

网友:
驱动人生   装个独立声卡

网友:
不一定的 有些主板就是跳线问题 有些呢 一定要 屏蔽前面的【但是前面和后面的声卡都是好的】 才可以用后面的 你可以试试 但你要先查清楚是不是这类的主板 别直接上 可能要烧

网友A:
楼主,电脑是台机还是本本。有些本本上面有一个调节音量大小的开关,看看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
跳线没有跳或者是声卡芯片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
重装个声卡驱动试试,帮顶

网友:
如果是系统重装过,而重装之前还是好的。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声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驱动没上对      更惨的就是挂了

网友:
如果没拆过的话有以下可能:
   1.驱动损坏或不对,可用驱动软件:驱动精灵
   2.声卡硬件坏,维修或直接加个独立声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脑是台机还是本本。有些本本上面有一个调节音量大小的开关,看看是不是关掉了。

台式机器 不是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你安装的驱动不对。 有些老主板或者杂牌工包主板上面的芯片设计有问题。 要用一些特俗的驱动。

工包主板最常见这样问题。   再有就也有可能是驱动设置有问题,换驱动或者手动设置。 如ALC883声卡
或者你的情况是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2568-1-1.html 一样

网友:
更新驱动或重做系统试下

网友:
把驅動重新裝了試試

网友:
不知解决没有 加个声卡试试

网友:
1:主板芯片有问题
2:系统
3: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重新下载驱动安装,换声卡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应该 驱动不对

网友B:
驱动不对 我下了 安装后 还是不行

网友(2014-08-19):
现在想想以前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呵呵 好久没看了 自己来看看 谢谢大家捧场 维修需要学习 也需要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
是不是BIOS把声卡关了

网友:
你装了系统没设置吧?

网友:
重新安装个操作系统

网友:
屏幕右下角小喇叭调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