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1-07-15):
今天搞了一个电源,一开转下就不动了,再开还是动下就停,拆机,里面没有什么痕迹,都不知道修什么地方了,请指教。我测电源的输出,就是红色5V的电阻只有22欧,其他跟好的电源对比没有什么出入,而绿色的只有3.5V ,怎么修啊

网友:
大模糊了。不过一般都是保护了。输出电压高。还是过流保护,还有输出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有时坏不一定会有包的。你再量一下吧~大多原因了。

网友:
谢谢啊,我在试看看

网友:
转下就停的查后排的整流管吧

网友:
检查3.3V  5V  12V整流管是否完好,

网友:
已经搞定494第四脚出来的一个二机关有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