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缺CPU电压不一样的修法

楼主(2011-07-15):
  此笔记本拿来上电不跑,要掉电,电流0。4左右,拆机发现少CPU电压。对客户报价维修。打开图纸发现+3V不正常。PU3的48PIN只有1。11V,肯定低了,依次查,发现是由PQ58转换来的,由于手中无此芯片就把PQ79的对换了哈,结果+3V出来了,上电跑码,亮机。装机测试OK ,由此没有 费一枪一炮吃票子了

网友:
由于手中无此芯片就把PQ79的对换了哈

请问,什么叫“对换”?拆板上原有的一个元件换上么?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导致原PQ79所在的电路异常呢?

网友:
PQ79是产生+5V 的嘛
你看了图纸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