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VIDIA MCP AIO-MSerles 1.7(C.N70S 1.7)跑码不正常。在线等

楼主(2011-07-15):
七彩虹(C.N70S 1.7)NVIDIA MCP AIO-M Serles 1.7跑4C-50-C1反复循环。每循环一次复位灯闪一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看帖说是桥加焊下。但是加焊后还是一样。。该再加焊下??有经验的指引下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重植不行就换 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下看看。

网友:
bios啦,第一步你应该想到bios,bios坏的可能行很高。你先刷对bios,再告诉我行不行,等你答复

网友A:
刷BIOS跑码了,但是三基色不对连到北桥短路,没去弄他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换IO应该就会好

网友B:
刷BIOS跑码?能亮不?

三基色短路。。。。那就是北桥短路。。。还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跑码了,但是三基色不对连到北桥短路,没去弄他了

三基色,看阻值是大了,还是少了,把电容都拆了,测测,还是大的,就加焊桥,低了,可能桥短路。 拆电容后阻值是146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跑码?能亮不?

三基色短路。。。。那就是北桥短路。。。还能跑?

三基色短路了谁说不跑马的??短路就一定桥问题么??那个75的电阻短路了,三基色就短路了。或者只是桥里面三基色那一角短路。也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基色短路了谁说不跑马的??短路就一定桥问题么??那个75的电阻短路了,三基色就短路了。或者只是桥里 ...

是后来跑码了,但是三基色有一个短路。。是桥发出来的。应该是我表达不清楚吧

网友:
将内存去掉看是否还是循环跑。

网友:
换IO吧  IO的面大

网友B:
三基色直接经过一电阻进桥。。。。这里不存在分压电阻。。怎么会有电阻短路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基色直接经过一电阻进桥。。。。这里不存在分压电阻。。怎么会有电阻短路的概念?

不是。。三基色是vga接口到北桥的信号线。

网友A:
本来这问题一开始就应该刷BIOS的,所谓先易后难,何以先做桥呢,也许BIOS一刷就OK了呢。

网友(点评):
你那七彩虹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块跟你那症状一样,你的BIOS程序还在不,我没找到在那里下载,官网也没有

网友D(2011-08-19):
你那七彩虹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块跟你那症状一样,你的BIOS程序还在不,我没找到在那里下载,官网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问题一开始就应该刷BIOS的,所谓先易后难,何以先做桥呢,也许BIOS一刷就OK了呢。

你去官网下,我好像是在官网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七彩虹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块跟你那症状一样,你的BIOS程序还在不,我没找到在那里下载,官网也没有

你去官网下,我好像是在官网下的

网友:
那有下BIOS下呀谁给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