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求助该如何下手

楼主(2011-07-15):
板号:TOPSEARCH TS-M-8V03C
GBM的南桥
06829456SE北桥
N27O 的CPU
找不到图纸
电流到0.1
有待机

网友:
开机无反应? 什么EC?  一些电压芯片晒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有反应 电流跑到0.1

开机0.1    待机多少?  什么EC  什么3  5V芯片?  3   5V 开机后有没

网友:
可能芯片吧

网友:
唉。又是山寨本。上个月都被一个山寨本整怕了。先是开不了机,换北桥能开机后老是死机。。整啊整。整了半个月才整好。天啊。。真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0.1    待机多少?  什么EC  什么3  5V芯片?  3   5V 开机后有没

待机0.01,EC是KB910QF , 3 5V是B15LN,开机有3 5V

网友:
0.1 多查查 电压都不齐全呢。 这个EC不熟悉

网友:
准备换南桥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电压还完全加上去

网友C:
请问,E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EC是什么意思?

就是熟说的IO

网友:
开机电压加不上!!!修好告诉一下,期待!

网友(点评):
说的对,按照思路维修

网友D:
还是先别动南桥的啊,电压还没有上齐到时候会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有哭的了,好好查一查吧,按一般的维修思路处理.

网友E: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EC问题多一点,上网本的南桥比较少出问题,大部分出现在北桥和EC,还有是南北桥一起,空焊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EC问题多一点,上网本的南桥比较少出问题,大部分出现在北桥和EC,还有是南北桥一起,空焊 ...

南北桥都已经加旱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别动南桥的啊,电压还没有上齐到时候会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有哭的了,好好查一查吧,按一般的维修思路处 ...

几个电压都有

网友F:
查各个电感的电压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各个电感的电压有无

都有,都正常。

网友:
具体情况没说清楚啊

网友:
碰到山寨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