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 nc6400的电源ocp电路分析

楼主(2011-07-15):
hp6910p nc6400的电源ocp电路分析,在6910p电路图的50页,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现在我的pq58的2脚19.3v,1脚12.6v,3脚13.3v左右,感觉不正常。机器运行一卡一卡的。中间去了一次pq58,造成1.8v的上管击穿,北桥和内存全烧了。短路。

网友:
最好图纸搞懂了,也理解了这部分电路。我的是pq58坏了,导致过流保护,ocp#信号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