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板 K8M800-M3 跑卡显“00”维修实例

楼主(2011-07-15):
联想主机板 K8M800-M3 跑卡显“00”

测量U 和VCC12 无电压外其余供电正常
用假负载(754)置于U座上 测得PG-CPU电平为低(0.06V)

图纸 跑线路 PG-CPU是从 IT8282M的11pin出来的PSC_PWRGD一路经过一个电阻(R158)和电容(C276)到CPU的 测8282的11pin是低电平0.06V;

那么VCC12 也就是北桥供电为何也为0V呢?
测北桥供电MOS管Q15的G极 电压为1.54V (比正常偏低1V左右可以视为为低电平)D极VCC2.5正常

还以为四运放LM324挂了(Q15 G极接324的8 PIN) 换之 Q15的G极 电压仍为1.54V
冷静分析后才知:324的8 PIN受控于它的10 PIN(测量也为低电平)  ,而这脚正好是
VCC12控制脚,外接控制元件Q20  Q23 ,测量Q20  B极0.7V Q20完全导通 ,将324
的10PIN拉低为0V, 顺路倒推肯定Q23的G极也为低 测量证实如此,跑线路发现Q23
的G极经过一个电阻R184接到8282的15PIN(EN VCC12),测量该引脚为低电平,到此证实8282之
前电路出故障,是否ATX-PG没到8282呢?于是测量8282的7PIN 为高电平5V 说明已到
那就是8282坏了。换之通电一切正常...

U假负载为高电平2.5V

Q15 的G极也为高电平3.2V

VCC12(Q15的S极)也就当然有了1.2V

CPU核心供电也正常:1.5V

当然跑卡也就跑码了

屏也亮了哦

维修到此结束 该休息了...点根烟小憩 嗨!舒服!!!
不妥之处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
LZ分析问题很到位。

网友:
看来大家修主板都有严密的思维,我修主板是到处碰,所以成功的比较少,看来我应该系统的推敲一下,以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
如果我修这个主板的话,我就只会换两个芯片,一个电源IC,另一个就是楼主所说的Q15,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哎。。看到了楼主的分析,真产惭愧呀!!

网友:
8282太容易坏了。这个8282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