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T 显卡和北桥问题

楼主(2011-07-15):
接一台F8T的机器ATI独显的,AMD的U ,带独立显卡板的那种,不显示。
电流到2.几安就不动了,拆掉显卡板居然显卡了,重擦了一下显卡板放上去也显示。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这机器是不是有双显卡可以相互识别切换的。。
显卡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有时开机亮就没问题,我时开机电流到2.1左右就不亮了,

网友:
这机器是双显卡的

网友:
双显板机子最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最纠结了
擦几下又能用... 过几天又不能了
这个问题 最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