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闪屏死机

楼主(2011-07-15):
今天接了台机用一下就会出现闪屏死机,也无法关机,只有强行断电,然后重启一下又可以用几个小时,然后又出现同样的情况。请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改改散热

网友:
DV2000散热比较大,可能里面CPU风扇堵塞了,热量散不出来,导致了死机,长期这样显卡空焊了

网友:
对啊这款机器,散热处理好,就一般没问题了,

网友:
可能太热了导致有虚焊,DV系列的机器就不说了,哎

网友:
解决热量问题可能就行了!

网友:
做一下显卡。改散热就可以了。这机通病啊。

网友:
散热改好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最好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对,这个机器都差不多这样的通病,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