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维修

楼主(2011-07-15):
联想Y450  开机到 0.2掉电,再次出发还是0.2点掉  测量大电感无短路情况,怀疑电压没出全,用示波器测量各个 电感电压 发现 小板上的PL2  1.8vSUS 没电压, PL1  VCCP1.05 是一个0.5V的尖波,问题就在这个小板子上了。

看了一下这机器的时序

PL2的电压 应该比PL1的电压先出,测量上下管G极没有脉冲,所以先查PU1芯片   OZ8116LN 的条件,2脚VIN   5脚VDDP   8脚BST 都正常 查到3脚 ON/SKIP 上电时候居然没有电

压,开启信号都没有 难怪没有输出,对地打一下阻值 只有50Ω

估计是芯片坏了  把芯片拆下来打阻值 正常 上电3脚瞬间也出现 3.3v电压了,换上芯片开机 晕居然还掉电,这次是

到0.5 掉, 用示波器看瞬间1.8VSUS已经产生而且很正常,  在看PL1 VCCP1.05 还是一个0.5V的 尖波,难道是后机电路短路拉低了?打阻值又正常,撬开PL1 后机电感还是0.5V的尖

波,而且上下管 G 极 脉冲幅度很正常,这就怪了,  芯片PU2 RT8204 的开启 15脚 MAINON  也正常,这是哪的问题呢?

仔细测量芯片引脚发现   PU2 RT8204 的16脚 TON 设定引脚 待机是20V 开机 瞬间下拉到15V  而去PR36的另一段20V 不变。难道是芯片坏了?不能啊输出的脉冲是正常的啊,那只有怀疑电阻 可能有问题, 看图纸PR36 是1M 的电阻 而实际 只有200K 了,难道是电阻坏了? 于是找了一个1M电阻 决定换上, 换上后  开机 电流不停跳变到1.1  感觉是亮了,再看内存AD线波形 3段 然后持续 接上外接已经亮了,  接着又断电测试一下 16脚 待机10V  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1-7-16 13:12):
   我想申请转正 还可以不?

网友:
楼主,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TON是正常的时候会被拉低至15V,还是不正常的时候被拉低至15V啊。

网友(点评):
楼主出来解答下哈。

网友:
电阻会变小啊,有意思,这个很少见的!

网友:
呵呵我也是头一次见过啊,不过写的挺细致的啊

网友A:
楼主强大啊,弱弱的问一句,这个1M的电阻你量测变成了200K,楼主是在线路上测得呢还是把电阻拆下来测得呢???电阻阻值怎么变的呢???

感觉断路测准一些吧。
我也很想知道 还望楼主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B:
不正常的时候 待机20V  开机掉电瞬间拉低到15V

网友(点评):
电阻变小了,相应该充电电流应该变大了,这样应该会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啊,弱弱的问一句,这个1M的电阻你量测变成了200K,楼主是在线路上测得呢还是把电阻拆下来测得呢? ...

应该是进水的吧,别人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的时候 待机20V  开机掉电瞬间拉低到15V

换了电阻之后待机就是10V 了   开机多少我忘测了

网友:
现在越来越强大了!我也去学习啊

网友:
小龙越来越牛掰了!
问一句,电阻在腐蚀后,阻值会变小?我以前只听说过变大!

网友:
这机器应该还很新吧,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帖子已经发了  还能申请转正吗?

网友:
电路图看不懂郁闷呀

网友:
TON  是不是一个频率设定输入值

网友:
只听说电阻坏了阻值会变大,头一回听说变小

网友C:
怎么感觉你的帖子像是抄袭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你的帖子像是抄袭的啊

那你说我从哪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啊,弱弱的问一句,这个1M的电阻你量测变成了200K,楼主是在线路上测得呢还是把电阻拆下来测得呢? ...

在板子上测的,然后拆下来 测一次

网友:
又一个高手来了。这么多市斤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还是很少见的了。总体还是不错,楼主很细心的了……

网友D:
楼主没听说过电阻会变小的 只有变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听说过电阻会变小的 只有变大的
你遇到就不这么说了,这机器进水 ,一开始 我也没遇到过变小的,不过这次是真的。
就像你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但是碰到真的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