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5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7-15):
    接一台HP CQ45 INTEL 独立显卡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
    一阵吐沫把客户喷走后拆机,发现机器已被人修过了。焊过北桥和显卡。不知道为什么要焊这两样。
   用可调电源测试无待机,电源接口的指示灯不亮。呵呵,无待机当然不开机了。
   找个图,查待机电路芯片TPS51125 有+3VL   和+5VL ,无3.3V 和5V。查到EC_ON 最终控制3.3 和5V ,查EC工作条件正常。但就是无EC_ON发出。怀疑EC有问题,换一片全新的EC上去,也是老样子。想了好久也没有思路。就放了下来,去修别的机器。 晚上没有什么事,把板子拿回家仔细思考。突然灵光一现,想到EC个引脚的定义是需要BIOS支持的,要不EC引脚也就没有意义了。刷个BIOS试试。在基地里找到BIOS 用编程器刷好后,焊到板子上,接电源。待机:0.01.哈哈,有待机了,按开机键,HP  标识出现了。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是BIOS参与触发吧

网友:
不是吧,还能有这个事情,难道3V和5V,也需要BIOS支持?

网友(点评):
有很多机器的3V,5V也要EC给开启信号滴。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很清楚啦,这个机器的EC没有正确的BIOS给它定义引脚的话,就发不出EC—ON给TPS51125罗。

网友:
知道了就简单了,不知道就复杂了。。。就就叫技术!!

网友:
EC发出的这个3V 5V的开启信号是需要BIOS支持的,特别是HP和DELL的机器这个BIOS有问题导致EC开启信号发不出来,在ACOK电压正常,32.768晶振正常的情况下,这个EC开启信号没有的话首先采取两步走政策,一是先刷BIOS,二是换EC,当然SHORT,OPEN之类的原因除外

网友:
忽悠人的把 有那么难 大家都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