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温度很高 求助

楼主(2011-07-15):
今天接了一个HP 520 的本子 来的时候  本子的温度很高  一做系统的时候 就掉电  以为是青灰就可以解决的 问题呢  结果 拆开了  青灰也不好用 温度还是很高 现在勉强把系统装了  但是稳定就是高呀  导热管 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那位高手 有办法  帮小弟 解决呀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把cpu先拆出来再装上去,然后把上面的散热膏去掉,重新加硅胶,还要注意的是北桥上面的散热胶去掉,然后加铜片,散热改良很多,风扇改长转

网友(点评):
强烈支持楼下的这位朋友的方法

网友:
加点好点的散热膏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子,加铜片不行,后来接了个硅胶垫。才好

网友:
硅胶垫 和铜片有啥区别吗?
我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硅胶垫  看热我菜换的铜片
硅脂 我都上了 不是硅脂的原因吧

网友:
弄点好的散热泥,把硅脂和散热泥一块用,然后再把他的散热风扇改成成转的,把风扇的信号线去掉,这样应该就可以可,一般都是风扇的事!

网友:
这个风扇只有两个线 一个红一个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