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52L 1318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15):
待机电流为0.02  开机后电流跑到1点多后掉电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点评):
尝试压桥试一下

网友:
进过水吗,有摔过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显卡空焊了,有部分电压还没有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客户是说进水了 多少没看到进水的痕迹

网友:
显卡是631的

网友:
   cpu下面的电容看看  还有cpu供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取下来清洗下。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