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70T03H 能用K3918代替吗

楼主(2011-07-15):
师傅们70T03H 能用K3918代替吗

网友:
结贴  换了OK

网友:
可以代换,都是N沟道的

网友A:
主板上的场管我都是找相同位置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场管我都是找相同位置的换。

不论什么主板 位置相同的管子都可以用的吗 ?

网友:
主板上的场管几乎都是N管,作为电压转换,比如CPU供电场管坏了。我就在另一块板的CPU供电哪儿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