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条时死机

楼主(2011-07-15):
acer 5570 刚做完系统。一到读条就死机

网友:
本机,不兼容 此系统,换个系统吧!

网友:
换过了。无效

网友:
硬盘测下 还有显卡测下 还有 数据线换下 希望能帮的上你

网友:
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慢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看看CMOS中的硬盘传输设置,改成ATA然后再重装系统试试。可能是系统中没有对应的硬盘驱动。在一些新的笔记本中常见此类问题。

网友:
同志看看内存傍边有哪些电容坏了啊!仔细看看、1

网友:
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把光驱什么外设拿掉试下   在不行可能是南桥把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虽说慢但稳定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我曾经换了4个搞定!  南桥虚汗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装了个系统,GHOST过后卡LOGO,然后换精简版得装就过了

网友(2011-09-08):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就是主板有问题,具体还没有修好

网友:
i不懂,只是看看

网友:
7楼是正解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有些电脑很挑系统的~~还有可能是硬盘模式 !!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件出问题,进度条时检测硬件,或对硬件要求更加严格。

网友:
cpu温度高不,是不是保护了,     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拆板换板 或者唤电脑

网友:
有没有灵一点的系统呀?

网友:
硬件的问题!!主板几率大

网友:
多数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那是机子是内存问题,一进系统就死机蓝屏。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内存条
内存供电

网友:
和我一样

跟你说下把

ghost 后在安装时候  驱动全部都不要选

安装完毕后 自己去官网去下载 自己安装

昨天就碰到这机子

这个机器的 7300显卡有点难打  需要手动强制安装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换内存试下。

网友:
测测硬盘,换个内存,最后还不行刷刷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