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清洗机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洁康PS-100A超声波清洗机
10枚震头 .6枚强震 ,4枚几乎不震,很微弱。
拆开后有5块震板,经过对换排除震头损坏,然后用好的震板对换坏震板上的原件,发现下图这个东西坏了。换上就好。
这玩意是啥玩意,电感还是变压器?那里有买的,参数是什么。
高手解答下。

网友:
你这样标出来,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是什么东西?肯定是变压器类的。你最好画一下图,如果找水到估计要自己手绕了。

网友:
这个超声波清洗机是不是本身就是4枚震头震得弱啊?这台机器是我手来的二手货想自己用呢。

网友:
不叫震头,叫做超声换能器,有压电型和磁致伸缩型 。
这个元件要看引脚和接法,换能器在电路中看作一个电容(压电型),就会有一个电感一起工作。前级应该就是变压器。
普通清洗机20KHz,也有更高频率的。20Khz是清洗机频率底线,再低就会有噪音。
不同机型频率不同,元件参数也会不同。电感和变压器基本上是定制的。最好是量下线的粗细和数下圈数,自己绕一个。

网友:
只要能拆开,动手绕一下也不难。线径测量好就可以。

网友:
手动绕了一个问题解决,不过对圈数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A:
变压器还好点,最多只能影响效率。
电感要求高点,否则换能器发热更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还好点,最多只能影响效率。
电感要求高点,否则换能器发热更利害。

发不发热没有注意,也就是差几圈的样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那有要求那么严格的、总得有个工差吧!!

网友(2019-02-20):
这种变压器,都是非标定制的。买不到

网友:
220是不是代表220V的,看着像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