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37 怪问题

楼主(2011-07-15):
今天接手一款明基显示器型号是 fp737  ,故障是指示灯亮但是不显,开壳先测试了一下灯管,没有问题。又量了一下电源板的各路电压输出3.3 v 5v正常, 就是12v电压有点高是15.5v
接下来测量高压部分 发现5707坏了一个 ,换了一个,通电灯管还是不亮,只是暗屏。
在对高压部分没有检测出结果的情况下就想直接给加一块高压板了事,但是在接上高压板之后只是一开始亮了一下 ,再就不亮了 测量12供电电压 在22v  ,但是3.3v 5v都正常,在接下来的测量中发现12v,在一通电时从15v左右一直往上升 一直到22  有没有维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 给点思路

网友:
这种板子电压不是12V的,还是修原来的板子吧!查坏5707的那端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开机,就是不显,灯管也不亮,检查高压条,是好的,就是有一个3.3V的亮度控制没有出来,怀疑是显卡虚焊,把主板拆下来,加焊显卡,问题解决。OK

网友A:
朋友修的是笔记本主板还是显示器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修的是笔记本主板还是显示器板子

笔记本。不好意思,才看见你说的是显示器,呵呵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不接驱动板电压是15.5v
接驱动板有控制输出时电压是22v
等没有看着输出是电压是19v
光耦 1200ap40芯片都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我感觉就是12v供电不对 因为用外接的电源加高压板 点亮屏  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说明电源板的3.3v  5v是好的 因为驱动板需要这两路供电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一般就爱烧5707  还有就是两个5707 中间的电容也爱坏的。还要查给5707供电的P沟道场管,和保险电阻。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5707的说法,这种情况可能是控制场管工作的信号持续有,没有检测到 输出

网友:
C5707要一对的换。这是老师说的,自己也试过真的要一对的换才有作用!!

网友:
这机型好像也爱坏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