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A 怪

楼主(2011-07-15):
这个机器是酱紫地,进PE正常,进系统到滚动条死机,有是开机黑屏,黑屏了之后立马掉电,听说这是个通病???

网友:
联想E43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显卡空了,建议重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能乱动的啊

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网友(点评):
你先用风枪在显卡背后热温一下,然后试一下机器,这样比较保守,这个机器在上个月就修了二台,直接做桥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告诉我

网友:
行,我试试,好了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