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能进行驱动备份吗???

楼主(2011-07-15):
PE能进行驱动备份吗???有时进不了系统,但又想备份驱动,好像没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哥们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结论是 PE下不能用软件备份只能用手动 手动备份步骤复杂 备份不全 容易出错误。 我在寻找能在PE下备份驱动的软件 这种软件我只在光盘中用过 不知道怎么弄到U盘里面

网友(点评):
结论是 PE下不能用软件备份只能用手动 这里的软件是只一般在系统正常运行所使用的软件

网友:
说个 话 不对别骂 进PE不是可以读取和移动文件了呀 你可以试着吧驱动移动到你的U盘里面 装个深度的系统 然后再把这些驱动移动到机子上 打上去   这样可行不

网友:
杏雨梨云u盘启动系统可以。

网友:
只是有时进不了糸统  直接把糸统盘备份了     重装个糸统呗!    还是老问题再恢复回去!

网友:
晨风3.0版可以

网友:
可以的现在PE 跟XP差别不大了

网友:
备份后还不是要重新装过,还不如重新装来得快

网友(点评):
你是不知道 有些时候你不备份驱动 你会后悔的 去官网慢慢找的感觉你没尝试过吧

网友:
不能备份驱动,,,

网友:
这个备份系统还快点!驱动随便在网上都可以下!有些PE系统是可以备的!

网友:
有很多是可以的啊!

网友:
哥们 一般电脑是可以的  直接装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电脑 你不备份驱动 你会后悔莫及的!!!

网友:
在PE下确实可以备份驱动。 在电脑大部分硬件更换的情况下还可以做系统移植。
天空论坛出过一款“离线注入SRS驱动“的程序

除非特殊的配件无法找到驱动,一般不建议PE下备份。浪费时间效率低、问题多。

下面2位置是驱动文件的放置位置。
C:\WINDOWS\inf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网友:
用驱动精灵。。。。。

网友:
把C:\WINDOWS复制到其他盘 然后缺少驱动的时候手动搜索

网友:
好像可以的

网友:
可以,前提是你的PE里有驱动备份的工具。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有些系统文件都不启动的。

网友:
没有试过,PE大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