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的祸

楼主(2011-07-15):
前两天,顾客拿来主机点不亮。一试电源坏了,直接换了电源。顾客走了后没事打开电源看看,220v电容坏了就找了一个好的换上。结果还是不行,而且被电了一下。仔细一瞧换的电容有问题被我换成220wv了再找一个规格一样的换上也不行,请问高手们是哪里的原因啊?因是新手没敢问老板

hjq
WV的意思是(working voltage)绝对安全电压.
呵呵 . 好像也是啊, 楼下的你知道的太多了.... 啊哈哈
从此贴和此贴的回复看,有好大部分的坛友,基础知识太差了。

网友(点评):
辅助电源没有起振,所以电容才会存电

网友A:
大电容鼓了 应该是相当大的电流造成的  有可能是 高压包坏了

网友(点评):
大电容鼓,绝大部分是由于平衡电阻坏后,电压分配不等发热造成的,电源里没有高压包。

网友:
补充一下 看看你的 那个整流管坏了吗

网友(点评):
整流管坏了的话,保险一定烧断,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
大电容旁边的电阻换了吗???

网友:
开关管应该也坏了!

网友:
开关管没工作 ,电容里的电没有被释放掉, 所以你被电了,可以有螺丝刀给短路电容的两个脚把电放掉,在修,不过声音很恐怖,场面很壮观,呵呵,要小心点。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用百W灯泡效果更好

网友:
吓死人,搞个灯泡上去,就不吓人了

网友:
用灯泡放电是好办法,我学习了,呵呵!

网友:
200WV和200V是一样的,只是标法不同。  200W也不是200万!!!是说工作电压200V

网友:
台灯阿,什么的。反正有两个插的就可以放了。要不直接用螺丝刀吧/那放放的也大声。给力的。

网友:
我是用镊子插一下黑绿线放电的

网友:
刚从电源拆下的电容,也是标200WV。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是正常的,

网友:
前面就几个元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
我开工以前都是用万用表看电容上还有电没有,保险点好

网友:
电容里面的放电我常用电烙铁接头接在电容两脚就行了。

网友(点评):
300V的大电容你也这么干?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电烙铁的插电那一头吧!!

网友:
看下你的场效应管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鼓了 应该是相当大的电流造成的  有可能是 高压包坏了

请问一下 电源的220V转12V5V的那个是不是变压器啊 可能是我的书面表达有误吧 呵呵 谢谢 提醒

网友:
耐压值大一点没有关系。

网友:
先学习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