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待机0.06 点火回路求助大家了

楼主(2011-07-15):
修一台联想E42的机器,待机0.06,测量B+点压只有4.5V左右。断开8734A 前面的测试点后待机0.01正常,B+电压也正常,以为是8734A坏了,换了个以后,连上测试点还是老故障。打8734A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什么思路了 大家帮帮我 分下下
测试点
求助
联想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进过水 不像是有断线

网友:
刚看了下图纸,不全,没有你那部分B+电路

网友:
看下B+对地多少

网友:
B+对地正常 各引脚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问一下B+电压是哪的电压?是主供电电压吗?

网友:
恩 是主供电电压

网友:
在论坛上找点烽火回路的帖子分析下吧 !

网友:
我看像隔离的那几个管子不良导致输出电压小 把保护隔离电路的那几个P管换点看看

网友:
你不测8734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这故障为点火不成功。重点查一下后级负载,这个B+是用于测试后级负载的。如果过载的话就会保护了。

网友:
用锡线直接连起,把电压打低 如果有短路就查;这时的电流应该一眼就能看到了 没有就查查管子和线路吧

网友:
你要把B+的点,一个一个断开试试看,肯定有一个点后级短路,造成前级B+不能正常发出

网友:
把B+导线连接起来,强制输出B+,看哪个IC发烫

网友:
建议去掉负载后看那路短路或者去掉保护二极管限流后上电看那个芯片发烫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查8734的工作条件着手!

网友:
8734A旁边的电容有可能漏电。

网友:
强制输出B+电压,用烧鸡大法(注意电流的控制),看一下后级时候有短路。前天修了一块E42的板子,是公共点的一个电容性能不亮引起的保护,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强出B+电压,那个电容就直接冒烟了

网友:
先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在烧机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