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5600-g-128b-dt 帮忙看下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7-15):
msc s1040t 是一个什么元件,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楼主能拍张图么  这样兄弟们没法帮你查啊!

网友:
1117可能是坏的,1PIN应该有电压,是输出的反馈。

hjq
1117有固定电压的哦,1脚接地就是固定电压的.

网友:
N沟道场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