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后有时候怎么启动不了了。

楼主(2011-07-15):
刚买了一个宇瞻的8G  U盘做了量产。可是做完后。有时能启动有时启动不了了。请高手指点小弟。

网友(点评):
哥们 你说的是在一个机器上有时候进不去 还是多个机器都试过啦 只有一个机器试过的话 说明你没量产好 或者换个软件 要是多个机器都试过 那是正常 因为有些机器BIOS你没设置对 还有就是有些机器不支持你量产的模式

网友:
BIOS  设置一下启动项?   然后看是在CDROM进不去  就是在HDD 进    。  进不了 就是量产的毛病吧

网友A:
量产U盘你得选好主控!那才是关键!我买U盘都是在淘宝找大批发商帮我用芯片精灵检测!对上我要的主控发图来,加价钱给他的!事先谈好!在他原来基础上加10块手续费!
要找大的U盘批发商,不然他不敢为了加10块钱去拆很多U盘试的....明白?
主控个人认为选择慧荣 SM321~SM325比较好吧。其他擎泰,群联。除此3个主控不要考虑了。兼容性肯定不怎么好。很多机器会无法启动的!

网友B:
是量产软件的事。还是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U盘你得选好主控!那才是关键!我买U盘都是在淘宝找大批发商帮我用芯片精灵检测!对上我要的主控发图来 ...

我的主控是群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量产软件的事。还是U盘。

不知道了,你再做下量产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就是U盘吧   一个一个的排查吧

网友:
重新再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U盘你得选好主控!那才是关键!我买U盘都是在淘宝找大批发商帮我用芯片精灵检测!对上我要的主控发图来 ...

慧荣 SM321~SM325  可以发个这个的量产工具吗?我的U盘也是这个芯片的 就是没量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