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1-07-15):
索尼 VGN-FE28GP  笔记本花屏。换完显卡还是花屏。和维修前一样。

网友:
请问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啊。显存怎样判断是哪个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修过没有,修过的话那么估计就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显卡?bga有没有做好?如果现象一样的话,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你好接看下,看外接花是不是在屏花的一模一样,,,如果是一样,多数是显存问题。。只可以一个一个换显存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大点,一个个加焊

网友:
这个机器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用键盘也切换不过来。

显存我都补焊过了。

网友(点评):
补焊效果不明显 重做

网友:
显卡是我换的芯片。原来也是这样花屏。换完故障一样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哥哥 !你换了内存试过没有 !

网友(点评):
对,内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显存的参考电压正常吗 还有就是显存下面不会有焊膏吧 把板子清理干净

网友:
建议内存也换换

网友:
花屏这么厉害   显存坏了吧

网友:
第一个图是显存坏
第二个是显卡坏

网友:
换显存吧,没有办法的事,有一台IBM T61普屏的机器,换完751还是花,多次植球均无效,最后更换显存搞定,不过幸好只有两片

网友:
显卡已经排除了,百分百就是显存了,补焊过的话,就代换。

网友:
顯晶換過,顯存也換過....怕是小電容壞囉.....難找了

网友:
期待解答 还没见过 解决了楼主发个帖学习下啊

网友:
楼主可以在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的显存型号是K4D553235F-VC2A   可以用K4D553235F-VC33换吗。手里只有这个

网友:
显存的问题  以前遇过和着一样的问题换了显存就好了

网友:
换显存 一个一个换  联想C467的机器我遇到好几台

网友:
建议还是先加焊一下GPU{:soso__12711634929116039889_3:}

网友:
显存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