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7-15):
我接到客户一台数码相机,本着研究的兴趣,数码相机电路不怎么会,晚上可以照相,白天照相曝光,这个主要是什么问题,在线等,请多多指教
佳能

网友:
曝光过度看看是不是镜头排线断了,如果不是,就需要用软件调试曝光模式

网友:
这机器过爆 应该是镜头快门线坏.

网友:
佳能A4XX系列的通病,就是快门排线断。不过对于新手,换这个排线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快门线的问题吧

网友:
快门排线段,摄像应该正常吧,

网友:
就是快门排线断,换掉就行,不过拆装要小心。

网友:
换排线,要记得放电,不然被亲到了可不是一般麻麻的感觉哦,还会把主板打坏,我那台就是放电时不小心打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