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保养硬件。?

楼主(2011-07-15):
笔记本
如何的保养啊? 硬件和软件说下?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其实就是注意散热就行了,别的没什么

网友:
定期清理散熱片灰塵

网友:
注意电池和散热 即可

网友:
电池要充放电 尽量不要开机充电。打雷时不要插着网线, 一次开机时间不要过久。定时除尘,注意散热。

网友:
雷雨天不要连接电源线,也不要连网线,同样的,不要用无线上网。还有就是,要防尘和散热

网友:
保持机身散热良好。最好在机器下面加个散热底座。软件也就没什么别让机器中太多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