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的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1-07-15):
我是维修部的,一天大概得接20~30块主板维修,现在遇到一个AMD主板的问题,天天都能遇见这样的问题,主板没有复位,复位电压不到1V,CPU电压只有1.1V,总线电压也是1.1V,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I/O换过,桥补焊过,网卡声卡也摘了,BIOS也刷了,现在我是没什么头绪了,求高手指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点评):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好几片电压偏低的没修好?

网友:
量下桥边上电容的耦合电容的电压 南桥端0.8V 北桥端1.1V

网友:
检查不出来的主板,一定要细心呀! 没复位,只能说是供电,时钟,复位了!!

网友:
AMD的板确实比较头疼的,好多都是桥虚焊造成CPU供电低或者干脆没有供电,要查的电压好像还有1.2V  2.5V

网友:
时钟和灰线查了没。。。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送去质保,如果保修期过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哦。

网友:
AMD的主板换个U试试.

网友A:
CPU电压偏低偏高一般都是VID线
或者是CPU做虚焊
或者是北桥虚焊
电源IC

网友:
供电正常后查时钟,时钟有了,查pg。。。

网友:
有的是比较难搞呀。....有时候也郁闷的头痛,,,不过仔细一点可能会有新的思路呀..;

网友:
把电源IC旁边的小三极管全拆了,偶尔可以好。我试过修没电压的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偏低偏高一般都是VID线
或者是CPU做虚焊
或者是北桥虚焊

VID线。。。兄弟能说清楚点吗。。为什么VID会拉低CPU的CORE的。。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 你都说出来了 还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