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容问题

楼主(2011-07-15):
        ,修到一个DELL1510的板子,CPU供电芯片烧坏,6262A的,VIN电阻也少坏,换了以后CPU电压不出,查到是BOOT电压没送到,先量到自举电容一端有电一端无电,是不是电容坏了,是的话这个代换跟普通电容代换有什么不一样吗,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是芯片没起振。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自举是根据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实现的。

网友:
量到VR-ON和VIIN,PVCC都有啊,自举升压前端也有电就是电容后面没电了,只有O。4左右的电压,打VR-ON也出现持续波形

网友:
谁能帮忙看一下哪个是它的基准电压,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看图纸量就看出来了,先量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那个PMON电压应该是多少,这个脚的电压只有0。8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