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CPU供电低

楼主(2011-07-15):
供电才0.5V左右,没复位。g脚电压连个8角IC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检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EN脚低会这样的

网友:
应该有个主供电ic的 换个试下

网友:
CPU供电脚对地值看正常不?如果正常,拆掉其中一项3100和场管看看,看看是不是有一项中元件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把那个8脚IC换了试下,要测对地阻值啊

网友:
把控制芯片换了吧,但其他地方没微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是不是几组的G极电压都一样啊

网友:
先换掉adp主电源芯片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