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偏低!!!!

楼主(2011-07-15):
一杂牌主板    am2       不知道是没型号还是没找到                 二代内存、显卡                 单桥

经测得:内存供电1.9v    u供电1.5  、vdda1.5      pg 1.9、复位  1.9          时钟无  ,但所有槽都有时钟。  时钟ic集成在桥内。

一时没头绪,望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点评):
你的VDDA只有1.5?写错了吗

网友:
没时钟是不是因为供电原因还是自身没有发出,你先搞清楚再干桥

网友:
桥的嫌疑比较大的。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机器,是的话做桥吧。

网友:
单桥的容易空焊

网友:
AMD的CPU时钟是由CPU座外的俩个偶合电容提供的,假负载上量不到的。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只有VDDA不正常吧。。应该是2.5V

网友:
支持3楼,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干桥,桥有那么容易坏吗???即使坏了,也是被你们干坏的。。。。一步一步慢慢来嘛,急什么。欲速不达啊

网友A:
是没电压吧?要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电压吧?要用示波器测的

我测得复位和pg就是1.9v可假负载上标的是1.5或2.5v

网友:
个人认为:假负载只是参考,不一定与实际相附。还有看你说的好像所有供电都有,只是到了时钟少了一组供电,还有就是你最好是能先知道此板是什么型号,有图纸的话看下图纸,这样子或许能帮到你大忙。

网友B:
这板得VDDA是1.5吗

网友:
南桥坏了吧 还有看看RST的上拉电压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上拉电阻有没有坏掉

网友:
不到最后不要干桥哦。

网友:
pci 硬盘第一针等的复位是多少?按重启键复位等闪吗,如果闪的话,压桥开机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电压都对就直接换BGA

网友:
应该是被外设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得VDDA是1.5吗

不好意思 ,打错了应该是2.5
非常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