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闪屏

楼主(2011-07-15):
联想G430闪屏 动过屏线没问题  外接显示器 没问题  郁闷啊

网友:
怎么没人帮助下小弟啊

网友:
换屏换屏换屏换屏~

网友:
90%换屏会好。

网友:
应该是LG的屏,换屏就好了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换屏吧,不过这机子是14.1的LED屏带排线的很贵,我们一般是用LCD代换的把高压条改了